LED这样控制有什么不妥???请教各位高人!

楼主(2009-09-26):
LED这样控制有什么不妥???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A:
需要很大的输入信号幅度。

楼主:
如果是用电平控制不是要可以了?它这个接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从电路上说,前者是射极输出,电压增益为1,后者是集电极输出,有较大的电压增益。

楼主:
这样就奇怪了。如果作为开关管用的话。两个电路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而实际应用中经常用到后者。这就不知为什么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回6楼:
我在2楼不是说过了吗?

网友B:
看样子是后者的驱动能力更强大

网友C:
我觉得前者是不是三极管过得电流更小 更能增加三极管的寿命呢

网友D:
我也不明白,两种接法怎么看怎么一样呢:(

网友E:
不一样,第一种接法,导通时C与B之间没电压差。而第二种接法,导通时C、E都与B有压差,C-B、E-B两个PN结都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F:
输入信号幅度不同。因为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时,主要看BE间的电流和电压。比如说要0.7伏电压才能让管道通的话,图二电压输入只要比电源低0.7伏就能让LED发光,但是图一,因为LED和电阻隔在电源和E极之间,管饱和导通后E电位必然比图二要低,于是输入的信号就不是比电源低0.7伏那么少,而应该加上LED导通压降和电阻压降。
所以图一应该换NPN型管就对了,但是输入信号应该是0~0.7V(看管子饱和导通的BE压降),而图二是Vcc~Vcc-0.7左右(同样看管饱和BE压降)
补充一点:三极管是靠电流来控制的,要在B极串一限流电阻,配合输入信号的幅度算出阻值。

网友G:
还有其他的接法,就是三极管的共基接法, 现在流行这种接法。
没有电流放大倍数,只有电压放大倍数。尤其用在输出需要高电压小电流的时候,比如12V.

网友G:
上图,

图中,R1,或R2可以省略一个,也可以都有,如果有R2,那么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准恒流源。控制输入低电平有效。

网友H:
换NPN--
(2N4401、9014......)

网友I:
控制数码管LED的话,共阳管用PNP,接成图2的多(集电极直接串电阻接共阳端)达到基本恒流效果,因为驱动LED尤其是数码管要求亮度统一的话还是恒流比较好,图一是射级输出。

网友J:
设想电源电压 5v, 三极管B极 输入3v, 图一 会是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