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Ants及搞电源的兄弟,这简单的隔离电源可行不?

楼主(2009-09-26):
见图,用单片机的一个IO产生固定的方波,驱动变压器的主边,副边接整流桥并驱动电容......

其中变压器为低频变压器(50Hz左右),按照我的设想就是和220V的变压器一个原理,不过是驱动电压比较低而已......

问题:
1、这个电路能行不?能产生多少功率的输出,功率如何?
2、如果我希望输出能达到1W,输入驱动电压为5V时,输出为5V(不稳压),应该如何设计变压器?如果想要再高几伏,如何更改变压器参数?

网友A:
这图, 好像不对, 主边没有回路不是, ?
功率就看你的 门电流能出多少电流了啊! 功率就是 U*I不是?
变压都有漏感的啊,或多或少都有尖峰, 反峰也是存在的 这个要综合考虑 别烧了你的芯片。

变压器设计 要看同名还是不同名的, 不一样呢! 一干是做变压器 一个相当于一个电感。 具体计算么? 要查书了, 然后还要做实验。算出来的10之8,9不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回楼主:
1、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不可行。很多细节没有考虑到。
2、就算你采取了楼上所说的防尖峰等措施,这个电路能够工作了,输出大概能有10mW量级。工频变压器就不必计算了吧。

回2楼:
主边有回路,这实际上是全桥电路,但必须用74HC04这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均有电流输出能力的芯片(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相同的芯片)。如果用TTL芯片是不行的。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说 电流升高的过程中 流过下面的门的电流又回到上面门? 就是说上面门出电流的同时灌电流么?

网友B:
回4楼:
是的。两个门的输出均为图腾柱结构,即半桥,合起来构成全桥。

网友C:
哈哈,在mychang的眼中,那不是芯片,那是一堆三极管。

网友B:
回楼上:
本来芯片就是一堆三极管二极管和电阻(只有很小的电容)做到一起,降低成本使用方便。

网友A:
大体上就是这种结构吧?是因为他是非门吧! 我到真没注意, 按照施密特触发来考虑的。

网友D:
功率确实很低, 注意反相器的拉电流,灌电流. 前年俺曾经用一片6反相器去做一个小功率的CLASS D, 用在游戏机上面, 同等音量,比线性的TDA2822省电20mA,接法就跟楼主这个相同。

网友B:
PowerAnts,你用的电路肯定与楼主要做的不同。
楼主要的是工频变压器,工作在50Hz。

网友D:
我那个跑380KHz频率呢, 负载是个小喇叭, 功率很小的, 楼主要用来推工频变压器, 肯定推不动

网友E:
弄方波推工频变压器好像效率太低了吧

网友D:
除了脉冲变压器,任何变压器跑方波,效率都没有正弦波去推的效率高,因为有高次谐波的注入,磁损,铜损都会加大

楼主:
那如果改为高频率变压器,该电路就可以实施了?

楼主:
搞这个电路主要是基于最简单的隔离考虑,最常见的比如开关量隔离,几个光耦需要的电流很小,但为了那点电流放个隔离DCDC实在是不合算......

网友B:
回15楼:
这已经是DCDC了。
你没有把信号源标出来,我不知道频率是多少。
也没有说明你需要多大电流。
如果把这些都说清楚,可能有比你的构想更便宜输出更大的方案。

楼主:
输入:电路驱动侧(左边)是5V供电,原来设想直接用单片机的IO驱动两个反向器(74HC14),所以驱动频率可调整,包括变压器的参数,都可以根据需要实际调整;

输出:变压器的输出经过桥整流驱动电容,能输出5V、20mA的电流就可以了,这样驱动几个光耦应该够了!当然如果能达到200mA就更好乐!

效率嘛......超过50%我认为就可以用用了,当然越高越好啊.......

网友F:
开关频率越高,变压器就可以越小, 74HC电路,上MHz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功率嘛,还是取决于你的门电路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