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菜鸟问题,指针类型

楼主(2009-09-26):
(无正文)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show本来应该是个函数指针,这时把它转换成void *类型,这么写是为了代码的可移植性,因为有的编译器会做默认类型转换,而严格些的必须显式做强制类型转换,不加的话会报错。

b本来就是指向int的指针,所以b=&a没有任何歧义,不用加了。

楼主:
2# xinzha 通俗易懂的讲解,给你三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