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V供电,输入0-5V电压调节控制0-24V输出电路或资料

楼主(2009-09-26):
求24V供电,输入0-5V电压调节控制0-24V输出电路或资料,
哪个大虾有的或知道的,发表下见解,或直接资料发我邮箱
lvdoupan@yahoo.com.cn感激不尽

网友A:
有什么要求? 功率?精度? 不过24V供电 还要求24V输出? 很少有人这么设计

楼主:
只要可调,一般就可以了,精度要求不高
功率1-2A就行了,就是用输入0-5V来控制0-24电源的输出

网友B:
要用线性调整方式还是开关调整方式?

楼主:
最好用线性的吧,实在没有的话用开关的也行

楼主:
大虾们指点下吧

网友A:
运放+升压模块+晶体管 (晶体管怎么都要有压降 要不出不了24V )

可能有更好的, 暂时想不到

这个还真难, 24V入 24V出.

楼主:
输出低两伏没关系,谢谢楼上大虾们的,指点,还有能说的具体点的吗

网友B:
楼主的方案实在是舍近求远。
准备用升压模块将24V先升高一些,再用线性控制降下来,以避免管压降的原因输出到不了24V。殊不知升压模块本身就是开关电源。既然已经用了开关电源,为什么还要用个线性控制?一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楼主自己说的,要求不高)。
开关电源的困难,在于很难做到从零开始调整。但做例如3-24V则没有问题。

网友A:
没关系。 这么说的的话 直接用一个开关电源好了。 简单 明了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就想用0-5V的电源控制0-24V的电源输出,而不是用电位器调节输出
其实用0-5V控制是做不到的,用1-5就可以了,或者1.5-5V能控制就行了

网友A:
好了! 这么说吧 你要是没有太多要求 用一个运放+晶体管就行
       电压要是精确控制的话, 你就用一单片机带adc和dac的 这个精度高
       不要求电路大小的话     你就自己缠个变压器 做个开关电源好了
       不想电路板太大还要求0-24V的话  我只能想出来那一种办法。

楼主:
大虾们还有好的电路跟资料吗?
输入1.5V-5V输出5-22,23V即可

网友C:
可以这样实现:输出电压与控制电压相减,然后送入LM324之类组成的开环放大器,再控制一个MOSFET或三极管就可以解决.如果连这也不能明白,給我多少MONEY,我帮你设计好啦.呵呵.

网友D:
精密电阻资料

这份是低阻精密电阻 0.25mR-100mR, 精度0.5%-5%,温漂15PPM-50PPM

这是1R以下的电流检测电阻

1R以上精密电阻

网友D:
接着上一贴,AR系列精度0.01%-1%,5-50PPM

网友E:
功率型电压放大器

网友E:
shirleyww, 俺建议你搞个专题,一个个的跟,多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