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3V电压下用的低功耗运放

楼主(2009-09-26):
请各位DX推荐3V电压下用的低功耗运放,要求容易买到,且是单电源供电。
对于速度没有什么要求,我放大的几乎是直流信号。谢谢!

网友A:
www.ti.com上面查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3-26):
AD公司的OP291,比较靠谱的一款。。

网友C:
TI的有1uA不到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