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AD转换输入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的区别

楼主(2009-09-26):
请教一下关于AD转换输入电压信号(0-5V)和电流信号的(4-20mA)区别.

具我了解一般传感器有两种信号输出.就是上面两种.但是AD转换器能两种信号都可以接吗?

网友A:
在4--20ma的电流环中接一个250欧的电阻就转化为1--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