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关于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9-09-26):
请教高手~~~~~~
89s51系列单片机的看门狗,当程序比较多时,是用中断的形式来“喂狗”的吧?可以吗?偶现在还比较菜

网友A:
看门狗的作用是防止程序中有死循环和防止程序跑飞
要想看门狗起到它真正的作用,“喂狗”的动作一定要放在程序的主循环中
若在中断中“喂狗”,则看门狗无任何意义

当程序比较多时,可以在多个地方“喂狗”

楼主:
2#大侠,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都喂,把狗喂的胖胖的,就不会乱叫了........;P

楼主:
4#的要严肃啊,不能捣乱啊

网友C:
看门狗(watchdog)是复位发生装置,用以在软件崩溃时重新启动计算机。看门狗是一个小的定时器,其作用是当超时发生时重启计算机。正常操作时,软件有规律地重置看门狗。它们的工作原则是“在你复位我之前,我就复位你”。如果软件崩溃,而监视器又未清零,这时超时就发生了,计算机就被重启。带有看门狗的处理器能使软件有能力区别上电复位和看门狗复位。对于看门狗复位,就可以从内存中恢复系统的状态,使程序能够继续执行,而无需完全地重新初始化。

楼主:
6#简绍得很好,非常感谢。如果有使用实例就更好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