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hs1101

楼主(2009-09-26):
经过几天研究发现hs1101确实不太好用,datasheet上说容值14%的偏移,也就是大多数人说的555输出频率老在变化,首先在25度是湿度和输出频率还是线性的,可是温稍有变化。例如15度时频率就会变化很大,还有tlc555与周边电阻的匹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同样环境下温度下也会输出不同频率,所以看到网上的成品会带有电位器,调节555的输出,可是没有人说,如何调试,我是这样认为,比如说温度在22度,用电位器(注意这里的电位器是576k那个电阻),湿度50%,这时用电位器调整555输出到一个值,这个数值与25度湿度50%是的数值比,符合温度补偿系数(个人见解),实际上hs1101在大部分温度下是非线性的,这也就是网上很多资料把它的特征曲线分成3段的原因,datasheet还说hs1101只能单点补偿,是否可以理解成为,要想读出比较准的数值湿度,只能选择0-99中的一个值去校准,还有很多困惑?

网友A:
相对湿度与温度的关系:
在同样多的水蒸气的情况下,温度降低,相对湿度就会升高;温度升高,相对湿度就会下降低[wikipedia]
---------------------------------------------------------------------------------------------------------------
HS1101参数
温度影响: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Tcc =0.04 pF/°C
文档里是这样说的:
Nominal capacitance @ 55% RH C= 180+/-3 pF
C(pf)=C@55%*(1.25*10^-7*RH^3-1.36*10^-5*RH^2+2.19*10^-3*RH+9.0*10^-1)
(25℃)
容值14%的偏移指?
单点补偿那边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