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了个U盘,电脑为什么不能启动了?

楼主(2009-09-27):
请教:
电脑上插了个U盘,为什么就不能正常启动了?
谢谢!

网友A:
默认从U盘启动了,而你的U盘上的启动文件还不全,就挂了。

网友B:
估计是中病毒了,我有的时候都不敢乱插u盘。

楼主:
2楼的解释好些!

网友C:
和启动没关系

网友D:
设了启动顺序,U口比硬盘要前
开机首先检测U口,如果U盘里面有些引导文件之类的
就不能正常引导系统

网友E:
进入BIOS,修改一下启动顺序就好了!

网友F:
拔掉不就ok啦:lol

网友G:
LS的回答正确.....给你100分:lol

网友H:
拔掉不就ok啦:lol
引用 网友F:

哈哈

网友I:
修改启动顺序吧 以后就没这种事了 免得你以后插u盘都这样

网友J:
不要重U启动,含A,如果你的U有A盘功能也要。

楼主:
楼上的帖子越看越糊涂!

网友K:
ST的ST-link就会导致这个问题,呵呵。
当时吓出我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