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简单的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楼主(2009-09-27):
我有256个数范围为0-255,对应256个数范围为1.58-4.13V.
现在想通过查表法通过单片机把这些值1.58-4.13V送出去。
现在的思路是:首先计算出这些模拟值对应的16进制,然后通过查表法将这些数送到D/A转换器中,输出模拟信号,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吗,通过浮点数似乎可以实现小数,但似乎不可行?不知道可否像我这样理解?新手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1.汇编方案:如果D/A转换器的输入是1字节,可以按照你说的解决。
2.C方案:建立数组,用搜索算法实现。

本人理解:00H -> 1.58V; 0FFH -> 4.13V; 差值算法可以计算出xV的数值。

楼主:
楼上你好,汇编不懂,只会C。想请问下具体的C方案,我上面说的也是针对C来说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00H -> 1.58V; 0FFH -> 4.13V; 差值算法可以计算出xV的数值,不是很理解,可否说得具体点,谢谢

楼主:
简单可行就好的,复杂的看不懂

网友B:
用公式计算一下 y=(x-1.58)/(4.13-1.58)*255 结果取整

楼主:
大家可以说清楚点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