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CAN中断中可以DMA请求吗?

楼主(2009-09-27):
STM32F103的CAN中断中可以DMA请求吗?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CAN的中断调用的我的一个带DMA请求的子程序时,单步运行是正确的,全速运行的时候会出错?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B(2013-08-13):
我看手册中好像CAN不能使用DMA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手册中好像CAN不能使用DMA通道。

LZ是在CAN中断里使能DMA,而不是用DMA去控制CAN。

网友B:
想通过DMA控制CAN的接收,应该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