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的INT0中断问题

楼主(2009-09-27):
我的中断函数是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INT0_VECT

在USBJmpTb.a51中是不是添加这个代码
extrn code (Int0_ISR)
CSEG AT 03H
USB_Int0AutoVector   equ   $ + 2
ljmp Int0_ISR

现在编译出现错误
linking...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3H
    TO:      0005H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好像68013只有8k的内部code/xdata RAM空间 (0x0000 - 0x1FFF)

一般代码起始0x0080, 你可能需要根据你的code和xdata size来在BL51 Locate下设置code range和xdata range。

一般Code range :0x80-0x0FFF
Xdata range :0x80 + code size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A:
对了,你可以看看技术参考手册TRM的第五节,有讲到FX2 Memor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