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做一个在线升级项目,对于中断向量表的疑惑

楼主(2009-09-27):
芯片是LPC2387,程序分为3个区,1是启动区,2是程序1区,3是程序2区,比如现在程序在2区运行,对程序升级,升级到3区,升级完成后,应该对新的程序的中断向量表也要升级,即对1区启动区的32个字节进行修改吧,这样复位后才能正常运行3去程序,请问在把bin文件接收下来后如何来实现对1区中断向量表的修改?是不是要映射,如何来影射向量表?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其实个人的理解应该是在启动代码处做标识;启动后首先判断是否下载了新程序;若是就应该做一个小的flash搬运程序(把2区的代码全部搬运到1区;当然这个搬运的程序一定要是加载在RAM中执行;分片将2区数据copy到ram,再写入1区);搬运后继续之前的执行就不需要修改任何的代码运行的启动地址了;
  或者就是在把1区的地址固定为程序的执行地址(即启动代码后;直接跳转到的运行地址);2区的地址也固定为另一个固定地址;这样在启动后动态加载启动后的程序执行地址;中断向量表好像是不需要做特殊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