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27):
谁用过DS1302,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假货比较多,真货即使有也很贵

网友B: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注意不要静电击穿损坏,电源极性接反,晶振是否正常工作等等
程序很简单,网上很多

网友C:
很多年来一直用这东西,没发现假货,设置好时间参数,充电模式,启动晶体就可以工作了。如不做设置,上电后32768晶体不会振荡,ds1302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