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下如何分割内电层

楼主(2009-09-27):
大家好!我用的是ProtelDXP2004,请教一下,如何分割内电层呢?我试着分了一下,我板子上主要有3.3V和1.33V两种电压,其实就是2440的板子,1.33是它核心电压,问题就产生了,2440芯片需要这两种电压供电,在分割时,1.33V区域内肯定要含有3.3V网络,这样可以吗?我分割后,发现3.3V区是整个板子,1.33V是我分割的区域,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对不对??

网友A:
DXP电源分割用place里的line就可以了,然后设置节点

网友B:
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电源层分割有利有弊。能不分还是不分好。特别像你这样的分界不明显的。
可以将3.3V作为整块电源层,其他电源在信号层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