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稳压管供电电路问题

楼主(2009-09-27):
使用1N4730,稳压电压为3.9V,想AVCC输出电压为3.3V,交流整流后输入是18V,发现电阻取330欧姆才可以输出3.27V(不加负载),有个问题请教:那电阻所消耗的功率为(18V-3.9V)2/330 = 0.60W 看来用0805电阻是不行了;不知道这样的分析对不?如此电路稳定性如何?

网友A:
此电路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比较大,稳定性相当差。
效率不到20%。

楼主:
所供电的IC消耗功率不大于30mA,效率方面不用在意太多,主要是在稳定性和成本之间做个折中;待会再试试不同负载下电压输出的问题;除了此方案有没有比较廉价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A:
Q4功耗约0.5W,已经比较热了。电阻再耗散0.6W,相当的热。
电阻不必这么小的。用到这么小才有足够输出电压,是稳压管稳压值低。这类稳压管误差相当大,特性也“软”。
所以这一支稳压管输出合适,另一支稳压管输出可能只有3.1V。
如果是少量生产,可以与稳压管串联一个电阻,手动调整到输出电压合适,但这样会使负载稳定性更差。
如果是大量生产,不能用手动调整的方法,需要改变设计。

楼主:
谢谢!至于你说的电阻问题,因为使用的稳压管稳压值是3.9V的,可以换更高稳压值的稳压管,如1N4731,1N4732,稳压值为4.3V,4.7V;电阻就可以用比较大的值;还有管子误差一致性问题,还真没考虑,谢谢提醒;如果没办法,只好用317或者1117了;

网友A:
更高稳压值的稳压管如4.3V无法使用。
你这个电路,输出电压是稳压管稳压值减去三极管的EB结压降,基本上是不能调整的。之所以减小R3可以稍升高输出电压,原因就在于稳压管特性“软”,稳压值随其中电流增大而上升。但这种调整非常有限。
用317比这个电路好,无须调整。

网友B:
R3过小的话三极管受不了,(VD5—VBE)更小,输出电压更小,你稳压管不知道怎么样(个人观点)。

网友C:
负载电流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