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

楼主(2009-09-27):
刚刚看了个关于河南电动车的帖子,看了一个贴子。

如果只考虑电池:500Ah、360V
市电系统充电:220V、充电5小时
那么估算的充电电流是:500×360 / (220×5)  = 163A

弱弱的问一句,电池电压为360V,充电电压应该要比360高吧?我很菜的,看见好几个人都这么算,有些不解。

网友A:
充电时电压当然是要高一些,但高得不多,为简单就用额定电压计算,误差不大。

楼主:
maychang误会了我的意思,我说的是电源的电压,给360V的电池充电,电源的电压应该比360高吧,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B:
是LZ晕了还是我晕了?你说的电源电压不是充电电压吗?

网友A:
回3楼:
充电电源的输出电压当然要比电池端电压高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首帖就是用电池额定电压计算的,不知道你怎么理解的,所以没法说对不对。

楼主:
明白了,开始有点糊涂了,呵呵。

网友A:
糊涂了?

估算的充电电流是:500×360 / (220×5)  = 163A

上式的分子是什么?分子的单位是什么?分母是什么?分母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C:
ah 是能量单位

网友A:
楼上这句“ah 是能量单位”,可是大错。

网友D:
500×360 / (220×5)  = 163A
500A,360V,220V,5h
“ah”是容量单位吧。

网友E:
哈!“安时”非能量(量纲都不对),缺个电压。

网友F:
估算的充电电流是:500×360 / (220×5)  = 163A
上式的分子是什么?分子的单位是什么?分母是什么?分母的单位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这个式子没看出哪里有问题啊,量纲计算出来就是安培“A”啊!
唯一有区别的是360V是直流,而220V是市电交流有效值,但若考虑整流后的电压,如果滤波电容足够大、市电线路带载也足够大的话整流出来的电压是311V呢,估算的充电电流会再小一点,与他们计算的差别就更大了!

另外来回LZ:这里只是估算,不考虑具体的充电电路中电压的变换,也不考虑能量的损失或者充电效率,只根据能量守恒估算!(对不对啊?听候发落)

按maychang老大指引来了,还是不知为何,疯了,到底错在哪里呢?:(

网友A:
回楼上:
这就对了。
220V交流可以用变压器随意变成你想要的电压,但功率不变。所以充电时不必管充电电压多少,也不必管充电电流多少,220V这里电流就应该是这么大。
不过,应该说明,这是整个充电过程中平均的电流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