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转换电平

楼主(2009-09-27):
用LM393电压比较器,基准电压是5V,电源电压是15V,输出端要接个上拉电阻才能正常输出高电平,请教下,上拉电阻该如何选?如果还需要提供什么参数的话,我后面再补充,有加分谢谢!另外我问下,LM393单电源供电时候是电压范围是2V---36V直流,但是我的基准电压是5V,电源电压能选5V吗?如果基准电压是2.5V呢?5V供电可以正常工作吗? 问题补充:实际电路中,我接了10K电阻,LM393输出14.8V电压,将该电压接到74LS32或门一个输入端,另一输入端接地,74LS32用的5V供电,但是这样输入电压就变成7V左右了(理论应该是14.8V),输出仍然是高电平4.8V。为什么会变成7V?

提问者: lfsw001 - 实习生 一级

最佳答案
对于这个电路你应这样设计,LM393运放的电源可以用高一点的电压,如果运放的输出是给TTL电路的,那么你可以用三极管把电平转换一下,运放的输出接10K电阻至NPN型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集电极接一1K电阻至TTL电路5V正电源,发射极接地,从集电极输出到TTL电路,注意:此时运放输出的电平已被三极管倒相了,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再倒相一次即可.这样就完成了电平转换了.

为什么要转换呢  经过三极管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这个“最佳答案”,是相当愚蠢的答案,还要两次三极管倒相。
LM393不是运放,是比较器,电平转换问题在这个比较器芯片设计时已经替使用者考虑好了,输出是集电极开路形式。如果是驱动TTL芯片,将LM339输出端的“上拉电阻”接到5V电源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