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roteus软件网络表问题

楼主(2009-09-27):
用Proteus软件进行仿真很是方便,其原理图绘制部分可以像Protel软件一样,用网络表进行连接,但没找到如果用简单的方法查看一张图是的网络是否直正连接上.比如在Protel99SE中,我都是点亮网络,然后扫一下整张原理图,看是否与自己设计的初衷一致.在proteus中没找到如何看.

网友A:
proteus7有这个功能.

楼主:
请教楼上朋友,在那个菜单下或者是热键?我自己也再找找看,觉得这个查看网络连接关系的功能是常用的,找联接问题时全靠它了.

网友A:
左键选中网络,按右键,如图最后一个菜单就是

楼主:
谢谢楼上网友如此细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