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走线太细是不是压降要增大很多

楼主(2009-09-27):
板子走线太细,太长是不是导线压降要增大很多?

网友A:
板子走线的粗细是根据流经的电流大小决定的,根据标准再留出一定百分比的余量防止因为发热而隆起~无论什么线都要尽量短,需要蛇形走线的信号线例外

网友B:
导线的电阻R=pL/S
其中p为电阻率,S为导线横截面积,L为导线长度
铜导线电阻率p=0.01851 Ω·mm2/m

网友C:
看电流了。
国内普通板最细的线是4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