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进来一下,型号替代

楼主(2009-09-27):
有什么型号的产品可以替代TOSHIBA  2SK3878(新名)-2SK2611(老名)的吗?

网友:
没听过,这种稀奇玩意还是少用的好啊

网友A:
去查晶体管手册,根据规格选择同档型号代换。

网友B:
好像“仙童”的一个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C:
这个型号没听过!

网友A:
凡用的少的,更应当查手册。

网友D:
你可以问问一些代理这种电子元器件的公司,他们有的时候会知道。

网友E:
这两个型号不都是Toshiba的MOS管吗,怎么变成西门康的了?
大把可以替换的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知道很少听到,但是应该会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楼知道什么型号的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查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真的要向各位真诚的道歉,是我搞错了,确实是TOSHIBA 的,谢谢楼楼的提醒!

网友G:
我怎么感觉我的楼被吞了?我只是推荐一下型号的啦,难道说被认为是广告了?

网友H:
要是发的不对,就会被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