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蚂蚁大师以及各位高手

楼主(2009-09-27):
一个有PFC电路的800W电源,满载情况下测试整流器前面的AC电压电流波形发现,当在低压时,
比喻说130V左右,电流波形相当的正弦波,很完美;
而到了220V时电流波形就差了些了,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电流过零水平线,其它的位置还是比较的正弦的;
而到了265V时,那个电流波形就差强人意了,波形不圆滑,尖尖的电流峰值,而且过度曲线也很差,
请问这应该怎么样解释?(虽然偶知道低压时电流大,高压时电流小,但是想弄清楚比较专业的说法)谢谢!

网友A:
800W这个级别,要用CCM,或错相CRM, 你是不是电感量小了, 高压跑到DCM里去了?

楼主:
电感350u,不算小了!计算的时候也是按照CCM模式来计算的,但是电流波形在高压输入时就发生如上面的情况,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