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FSMC的STM32能否借nandflash

楼主(2009-09-27):
新手请问下 2个问题
STM 的库是不是所有的103X都通用的

另外  我用的STM32F103C8T6 没有FSMC的
能否外扩 sram  及接 NORFLASH 和nandflash?

网友A:
问题1:STM 的库是不是所有的103X都通用的?
答:是的。

问题2:我用的STM32F103C8T6 没有FSMC的,能否外扩 sram  及接 NORFLASH 和nandflash?
答:可以,自己用GPIO模拟存储器时序。

网友B(2010-04-02):
恩 可以模拟! 我就用RBT6模拟 NANDFLASH

网友C(2013-11-27):
引用 网友B:
恩 可以模拟! 我就用RBT6模拟 NANDFLASH

可否给我发一份NANDflash程序谢谢!10212080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