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定时器的通道”

楼主(2009-09-27):
“STM32的定时器的通道”是不是说如果它有4个Channel我就可以把它当成4个定时器再分着用

网友A:
不完全是。

楼主:
香水兄,此话怎讲,因为之前做东西时都是做一个1ms的,然后在里面再用一个计数器累加,实现各个功能(比如按键扫描或闪烁位)。现在是不是可以用各个通道分着做。

网友A:
要看使用定时器什么模式,有些模式下确实可以同时使用4个通道,实现4个相同的功能;有些模式下只能使用1个通道或2个通道,得到一种功能。

比如,如果使用输出比较模式产生PWM信号,可以得到4路PWM输出;但如果使用PWM输出模式,则只能得到1路PWM输出。

再比如,如果使用输入比较模式测量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则可以测量4路PWM信号;但如果使用PWM输入模式,则只能测量1路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