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640用不完的脚如何处理好?

楼主(2009-09-27):
(无正文)

网友A:
所有HC门电路芯片,不用的输入端接地或接电源,输出端悬空。
对HC640有点特殊:每个引脚既是输入端又是输出端,视信号传输方向而定。此时可以将没有用到的引脚都悬空。也可以经电阻接到地或电源。一般不允许直接接到地或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