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9-27):
如下附图,当MOS管工作时温度很高时,它产生热功耗的原因是什么?怎样解决?还有就是我想将输出电压提升到16V但功率不变时,是否只需要改变图中1.41K和13K的电阻就可以了?还请大家帮忙。。。(顺带附上芯片SMD911资料)

网友A:
功率管功耗可以分成:
1、通态损耗,由功率管导通时的压降和通过的电流决定。对MOS管来说,导通电阻越小越好。
2、截止损耗,由于功率管截止时仍有一些漏电流引起。一般可以忽略。
3、开关损耗,功率管由导通转为截止以及由截止转为导通过程的损耗。在开关频率高时,这是主要的损耗。
要解决,只能换更好的功率管,或者改变电路,例如软开关等等。
此图似乎有误。

网友A:
“当MOS管工作时温度很高时,它产生热功耗的原因是什么?”
这里,工作温度很高不是功率管产生功耗的条件。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讲解,这个图是芯片资料里给的,就是现在我打了实际电路,更换了图中1.41K和13K的电阻阻值,电压大概在18V左右,电流在330mA,负载是五颗LED单灯颗粒,但点亮时,MOS管越来越热(能达到90度了),电压小幅度下降(大概0.1V多一点),输入功率也一直上升。。。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老师能指导一下

楼主:
还望哪位老师指教一番。。。

网友B:
估计是MOS管的内阻过大或频率特性不满足,按器件手册的推荐选合适型号的真品管子。

楼主:
但是电路的输入电流一直在增长,输出电压也有小幅度的下降,也就是电路的效率一直在降低,1.41K和13K的这两个电阻是控制反馈端电压的,那么调节他们的比值,是不是就可以改变MOS的导通占空比,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还望指教...

楼主:
我想知道能否有从电路原理方面着手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大侠,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难道就没有哪位大虾能够真正说出电路的原理吗?顶一下...

楼主:
看来LED这个行业还是很新的,大家都还是不怎么太了解。。。问题真的没有人能够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