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版本的8位段码LED字符软件

楼主(2009-09-27):
:lol 以前从网上看到有三个版本,再加上本人写的一个版本,共4个版本,包括动态库!免安装绿色软件!

网友A: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7个段码可能分别接到两个端口上,这样查表后要分别送到两个端口,如果经常改变IO口,程序就不能做到通用,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做两个代码表,查表后分别送给两个端口。

网友A:
我这个版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