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rotel99时器件变绿色

楼主(2009-09-27):
我现在在作一个双层板,其中有的件画得封装比较大,比如说LCD。
这些大件放在顶层,然后底层的相同位置可以放一些贴片件,
但按照默认的设置规则,放上以后会变绿。
请问如何设置,才让protel不进行这一项检查呢?

网友A:
规则rule里placement有器件component间距clearance的设置,去掉就可以了。或者改为很小的值比如1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