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我这个程序那里有问题

楼主(2009-09-27):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temp;
main()
{
temp=0xfe;
while(1)
{
  P1=_crol_(temp,1);
  delay();

}
}
void delay()
{
  int a;
  unsigned char b;
  for(a=100;a>0;a--)
     for(b=100;b>0;b--)
   ;
}

楼主:
编译总是有错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_crol_是循环左移的库函数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编译器,我这里编译没错的

网友B:
好好研究研究错误信息

楼主:
用的是keil的软件,显示的错误提示信息是: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和一般的错误信息提示还有点不一样

网友C:
刚复制到Keil C上编译了,没有问题。

网友D:
这个程序没问题啊,估计你的编译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