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学的本质是什么?。。

楼主(2009-09-27):
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意见。。。

网友A:
电子学的本质也有很多种的,呵呵

网友B:
科学思想+逻辑手段

网友C:
就电子学来说,本质是物理

网友D:
《电子学》的本质? 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电子”(宏观特性及其应用)的学问,一般而言偏重与技术和应用的层面。

网友E:
控制载流子,运用能量。

网友F:
对“XXX的本质”这种说法非常反感。
这是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
往大说,数学的本质是什么?物理学的本质是什么?
小一点,万有引力的本质是什么?电子的本质是什么?
总觉得这是中医式的思维方法,无论什么都要概括到一起。肌肉酸痛,那是受了“风”;面部瘫痪,也是受了“风”;手被割破而后惊厥,还是“风”;产妇死了,还是受了“风”。“风”就成了“本质”。

网友G:
能不能再简单点?
电子学是研究电子移动(流动)规律及其控制方法的学问(学科)。
电子学是研究和利用电子移动(流动)规律的学问(学科)。

网友G:
电子学的任务大致如此,至于它的本质,我说不好。难道就是前面所说的物理学,是将各种导电材料、绝缘材料凑到一起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