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问题?为什么p0、p2口总出错?

楼主(2009-09-27):
做了一个显示各口线状态的led,p0~p3每个端口接led,再串一个电阻到+5v,可是控制显示的时候,不管是控制p0、p2口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两个口的led总是亮的,测了一下这两个口的电压,高电压是3v,低电压是2.8v,p1、p3口高电压4.2v(接电源正极处串了一个二极管防反接),低电压0v,p0口的电阻从470欧一直试到10k都是这个情况(10k时亮度很低但还是亮的),请教各位朋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P0接上拉电阻

楼主:
接了,大体如图

网友B:
程序不对,有总线指令,P0/P2就会变化。
LZ的描述不清楚,逻辑思维不佳,还是上原理图比较清楚。

网友C:
LED负极接地试试

楼主:
程序不对,有总线指令,P0/P2就会变化。
LZ的描述不清楚,逻辑思维不佳,还是上原理图比较清楚。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就两句:mov p0,#0ffh
                    mov p2,#0ffh,它还是亮的。

条理不清楚我多练习

楼主:
LED负极接地试试
引用 网友C:

这个愿闻其详。如果接地的话,+5v过电阻,过led,到地,不是直接就导通了吗?:dizzy:

楼主:
想错了
引用 网友C:

呵呵。谢谢你帮忙,:victory: ,给我指了一条路多想了想。

网友D:
要仔细的检查的,呵呵

楼主:
要仔细的检查的,呵呵
引用 网友D:

呵呵。谢了,做的板子都快被我鼓捣烂了:D

网友E:
楼主的Proteus图真是怪,四组LED,只用了两组网络标号

楼主:
楼主的Proteus图真是怪,四组LED,只用了两组网络标号
引用 网友E:

是的,借用的图,下面两个是复制的,只是用来说明意思。

网友E:
不接LED时,端口正常吗

网友F:
根本就没接上拉电阻呀  驱动不够 相当于开漏呀

网友F:
也可以用movx 来使用外部数据的读写

网友G:
可能是因为P0,P2口的问题,总线形式的,不是单纯的IO,所以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H:
P0口做输出时,推电流很小,所以不能控制。要加上拉到VCC。

楼主:
可能是因为P0,P2口的问题,总线形式的,不是单纯的IO,所以用的时候要注意。
引用 网友G:

谢谢,我会注意的。这个问题实在是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呵呵

楼主:
p0口加了上拉,阻值从500到5k都试过(15k也试过),都是不行,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编程控制)都能点亮led。

网友I:
加一级驱动```

网友J:
是不是没有加死循环或者延时不够或狗叫了
没有加死循环和狗叫了差不多,相当于反复复位,输出方波
延时不够的话,相当于输出方波
但是又不像,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K:
板子上哪里焊错了吧!  要么不就是单片机是次品!

楼主:
是不是没有加死循环或者延时不够或狗叫了
没有加死循环和狗叫了差不多,相当于反复复位,输出方波
延时不够的话,相当于输出方波
但是又不像,没遇到这种问题 ...
引用 网友J:

没有加循环、延时,也没有狗,复位做成上电复位。谢谢你

楼主:
板子上哪里焊错了吧!  要么不就是单片机是次品!
引用 网友K:

正在查找板子问题。。。谢谢

楼主:
加一级驱动```
引用 网友I:

能详细说说是哪种驱动吗?谢谢

网友L:
我不太懂这个哦,进来学学!!

网友M:
P0口加上拉电阻,我一般取10KX8,你这样接应该没有问题,LED限流电阻使用1K,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只能说明你的单片机I/O口坏了,换一片

网友N:
请LZ先说明:
1、你是接的实物?还是Proteus仿真?
2、既然是几句话的程序,那就全贴出来

楼主:
试着调试板子,p2口除p2.0外其它暂时悬空,一直在用汇编写程序做实验,都不正常,p0口测高电平3.4v,低电平接近3.0v,p2口和p0口电压接近(稍低),编程控制高低电平都亮,故障同前。下午用c写了个,发现在c下写的竟能控制p0口(硬件没动),高电平3.4v,低电平0点几,led灯显示正常,p1~3口高电平4.8,低电平0点几。
(都是在keil c下)错误是不是可以摆脱硬件问题,能不能定为在汇编下写程序低电平不能拉低?
不知道是不是表达清楚了,还请各位朋友继续帮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O:
先说明你用哪款芯片,有的芯片需要配置。
你不会是用C8051Fxxx吧?

楼主:
先说明你用哪款芯片,有的芯片需要配置。
你不会是用C8051Fxxx吧?
引用 网友O:

at89c51,呵呵,没说清楚

网友O:
你图中发光管的限流电阻实际焊的是多少?如果是220欧的话,由于灌入I/O的电流太大,单片机可能已经报销了,建议把这些电阻换成1K以上,重新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请LZ先说明:
1、你是接的实物?还是Proteus仿真?
2、既然是几句话的程序,那就全贴出来
引用 网友N:

1、接的实物电路板,没相机借的图。
2、   c的: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P1=0xaa;
                P0=0xaa;
               }

汇编的:org 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mov p0,#0aah
          mov  p1,#0aah
      end

现在的情况是c写的正常,汇编的p0全亮。情况30楼有描述。

楼主:
你图中发光管的限流电阻实际焊的是多少?如果是220欧的话,由于灌入I/O的电流太大,单片机可能已经报销了,建议把这些电阻换成1K以上,重新换个芯片试试。 ...
引用 网友O:

板子上焊的1.5k,谢谢。借的图,没有改,呵呵。

网友O:
看看80c51的指标,再看你的参数。

楼主:
谢谢hab2000提供的资料,现在看出错情况下问题是p0、p2口输出低电平时电压过高。

网友K:
限流电阻用220欧试试,我就是用的220欧。

网友J:
将程序写成死循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写成死循环?

网友P:
第一次碰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Q:
一端接地不行吗

网友R:
你的程序的问题,main没有结束,单片机会一直运行后面的程序,
后面的程序可能是0x00,或者是0xff,被翻译成nop 或 mov r7,a
而运行完4K空间后,大概需要2ms到4ms,会进入没有没有定义的空间继续运行,那时候的指令就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了,你的P0和P2持续翻转也不奇怪了。

楼主:
你的程序的问题,main没有结束,单片机会一直运行后面的程序,
后面的程序可能是0x00,或者是0xff,被翻译成nop 或 mov r7,a
而运行完4K空间后,大概需要2ms到4ms,会进入没有没有定义的空间继续运行,那时候的指令就 ...
引用 网友R:

非常谢谢你的提示!我又看了一下前面两位朋友zhaoyu2005和zjswuyunbo的意见:

是不是没有加死循环或者延时不够或狗叫了
没有加死循环和狗叫了差不多,相当于反复复位,输出方波
延时不够的话,相当于输出方波
但是又不像,没遇到这种问题 ...
引用 网友J:

将程序写成死循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写成死循环?
引用 网友J:

最后在程序中加入死循环,问题解决!谢谢zhaoyu2005和zjswuyunbo两位朋友。看来学习语言的路还很漫长!

最后谢谢所有给我提示和帮助以及关注此贴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无私的帮助!

网友S:
楼上各位怎么就没看到楼主的EA脚是接地的?

网友B:
今天再来看,LZ解决问题了。
劝楼主多了解MCU的原理。死循环都没有!

网友S:
楼主说只是P0和P2口有问题,这两个口有一个关联就是总线模式,
由此就应该想到MCU是否工作在总线模式?
所以首先应该检查的就是EA引脚是否使能。

网友T:
图上看不见你的上啦电阻啊?

网友U:
你那图上不是上拉!不管你的单片机的端口是那个状态,所有的电流都回灌到单片机中了,以至于你的led是常亮。一般是这样子,先电源,然后电阻,电阻后面是led,led的阴极接地。单片机的IO接到电阻与led之间,这样单片机为高电平时led点亮。

网友V:
程序问题,看来楼主已解决了。

楼主:
你那图上不是上拉!不管你的单片机的端口是那个状态,所有的电流都回灌到单片机中了,以至于你的led是常亮。一般是这样子,先电源,然后电阻,电阻后面是led,led的阴极接地。单片机的IO接到电阻与led之间,这样单片 ...
引用 网友U:

谢谢,很明确的说明,把电路改下试试。

楼主:
楼主说只是P0和P2口有问题,这两个口有一个关联就是总线模式,
由此就应该想到MCU是否工作在总线模式?
所以首先应该检查的就是EA引脚是否使能。
引用 网友S:

谢谢,实际电路中ea拉高。

网友W:
为了省钱还是只是做几分钟的演示?
如果做产品你可以直接回家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单片机百分之百会挂掉.你的LED的亮度有没有要求?你的32个LED同时亮的时候你的单片机要吸收多少电流?当然,也许你使用低电流LED也许能多工作几天.

楼主:
为了省钱还是只是做几分钟的演示?
如果做产品你可以直接回家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单片机百分之百会挂掉.你的LED的亮度有没有要求?你的32个LED同时亮的时候你的单片机要吸收多少电流?当然,也许你使用低电流LED也许能 ...
引用 网友W:

1、从没说过要32个led同时亮,只是用来指示端口。
2、一直在说图是借用,实际用的电阻不是220.

网友X:
你每个I/O口加个7414驱动一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Y:
MCU用3V电源 了吧?

网友Z:
单片机坏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