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懂GOT1000触摸屏的吗?

楼主(2009-09-27):
大家好,我在读一个已经坏了的GOT1000的触摸屏,具体型号是GT1150,我下载了DESIGNER2软件,自己做了根线,2-3,3-2,6+8--4,5-5,就这样接的,现在的问题是,当我在读里面的程序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如下:
发生了通讯错误 00000135
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
1.GOT处理中,60秒后再次执行通讯
2.GOT类型不一致,请确认连接的GOT类型一致不一致。
以上两个提示俺保证线接对了,类型也选对了,可就是老出这个错误提示。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板子的硬件电源部分看来已经坏了,为了读出程序,我想办法给CPU等线路接了个3V电压,通过上述的提示,我断定CPU部分已经工作了,只是通讯问题。由于不知道原来的密码,我不明白是不是没有填正确的密码的问题,请各位告诉我,如果不知道密码,上载的时候会出什么提示?是不是上面的那些提示?还是直接告诉你密码不对,请求输入正确的密码?请明白达人帮助分析一下,如果是密码的问题,看来得想办法解密啊。。。
多谢了,看到帖子的人帮帮啊。。。

网友A(2011-01-17):
我的也出现这种问题,找了半天都找不出原因。
开始时还可以用,但后来突然就用不了了,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我可是花了60元买的

网友B(2011-03-20):
我的GOT1000也是那样,本来有个USB接口的,坏掉了,于是我尝试用232接口连接电脑,但总是报这个异常
发生了通讯错误 00000135
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
1.GOT处理中,60秒后再次执行通讯
2.GOT类型不一致,请确认连接的GOT类型一致不一致。
谁知道怎么解决阿,帮下忙把

网友B:
GOT问题,有高手吗?

网友C(2011-08-31):
线问题,2-3,3-2,6+8--4,5-5,还少个4---6+8
另外你的232口上传程序被禁止了!
良艺(泉州)自动化QQ:1056748134

网友D:
GOT1000,三菱触摸屏,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E(2011-11-04):
去买一个同型号新的屏,把主板换上去。如果你想修理或者学里面的东西那就不知道该咋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