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ldr r13,=0x1000

楼主(2009-09-27):
我用的是飞凌的 ok2440 ,哎 菜鸟一只

AREA |DATA|,CODE,READONLY
ENTRY
ldr r13,=0x1000
IMPORT LedMain
b LedMain
END

我看见 led bell等裸机程序中都有这个汇编跳转程序的    可是不懂 ldr r13,=0x1000  这句话有什么作用? =0x1000是什么啊? 教材上也没写,网上这东西又找不到的...帮帮忙

网友A:
ldr r13,=0x1000这是一条伪指令,目的是加载一个立即数(0x1000)到R13,R13是堆栈指针寄存器,这段程序的作用是设置堆栈指针,然后跳转到LedMain。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楼主在CSDN发了不到一天,答案就有了
除了楼上说的,我再补充一下,其实R13是SP,这里其实就是给C程序分配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