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三极管的看法

楼主(2009-09-27):
这学期学了模电,在学三级管这块的时候,很想分享一下大虾们的意见,比如怎么选择电阻使Q点合适,只求大虾们的实际动手经验,不要书上的理论

网友A:
好宏大的题目,但上下文竟无关系……
掌握晶体管的正确使用方法和相关电路设计能力必须理解书上的理论,动手要有效果和效率的话,理论是前提,这就是经验。

楼主:
没人顶,LZ我自己顶,这帖子必火,不能沉。只因这题目太宏大

网友B:
大而无当。
火什么火。

楼主:
LZ我时刻关注你们的留言。  请教下,我该如何发帖?这是我第一次发帖,什么叫大而不当?  我以后要在这扎根喽

网友B:
大而无当
当:底。虽然大,却无底。原指大得无边际。后多用作表示大得不切合实际、不合用。
《庄子·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

三极管是个很大的题目,接下来却是“怎么选择电阻使Q点合适”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
这也就是CHUNYANG说的“好宏大的题目,但上下文竟无关系……”
还不要理论......

网友C:
这个问题真的没法回答
我的经验是要理解器件还得从模型入手,大小信号模型搞清楚了基本放大电路就通了

网友D:
没理论的“技术”是手艺。

网友E:
哪个出个三极管专题就好了

网友F:
想搞熟,搞透三极管真的很难

网友G:
三极管做放大电路还是不错,当开并用的话建议用MOS管!功耗可以减小。速度也快一些!

网友B:
回10楼11楼:
三极管只是电路中的一个器件,前人已经建立模型,我们仅仅是用这个模型而已。建立这个模型,比使用这个模型困难得多。

网友H:
三极管,不懂啊

网友I:
学好理论就懂了,(菜鸟意见)

楼主:
第一次发帖就上了首页,真是给了楼主我莫大的信心。这网站,一个字-----牛

网友J:
首先区分开来PNP型三极管和NPN型三极管

网友K:
动手了,就发现理论有意思了。
要实际动手经验,那就动手实验吧。。
把动手实验中遇到的问题、感受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