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AD采样,读取全为FF???及UART问题

楼主(2009-09-27):
void InitADC_Sample(void) //初始化AD
{
u8 i=0;
    ADC_DeInit();

ADC_CR2  |= ADC_ALIGN;
ADC_CR1  = 0x00;// SPSEL = 12
ADC_CSR |= 0x01;
//ADC_TDRL = 0xFF;
//ADC_TDRH = 0xFF;

    ADC_CR1 |= ADC_ADON;         /* First set ADON to power on the ADC module.    */
    //i = 6;                   /* Wait >7us to ensure the ADC power on finished.*/
    //while(i--);
    delay(10);
    ADC_CSR &= (~ADC_EOC);
    memset(SensorChanel, 0, sizeof(SensorChanel));
    SensorChanel[0].type = 1;
    SensorChanel[1].type = 0;
    SensorChanel[2].type = 0;
    SensorChanel[3].type = 0;
}

/*
********************************************************************************
**函数名称:ADC_GetConversionValue
**函数功能:AD采样
**入口参数:AINx:通道号
**出口参数:采样值
**函数说明:none
**
********************************************************************************
*/
u16 ADC_GetConversionValue(u8 AINx)
{
    u8 templ = 0;
    u8 i=0;
    u8 h=0,l=0;
    u8 dt[2];

    u16 temph = 0;
    ADC_CSR &= (~ADC_EOC);
    ADC_CR1 |= ADC_ADON;         /* Set ADON again to start AD convert.           */
    delay(1);
    while(!(ADC_CSR & ADC_EOC));/* Waiting for AD convert finished (EOP=1).      */
    ADC_CSR &= (~ADC_EOC);
     /* Right alignment */
    if (ADC_CR2 & ADC_ALIGN) {
        ON_ALARM_LED();
        /* Read LSB first */
        templ = ADC_DRL;
        /* Then read MSB */
        temph = ADC_DRH & (0x03);
        temph = (u16)(templ | (u16)(temph << (u8)8));
        l = temph&0xFF;
        h = (temph>>8)&0xFF;
        dt[0] = h;dt[1]=l;
        SendBuf(dt,2);//这里打出的ad值为03 FF即全为1?????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
    return ((u16)temph);
}

例外:编译器好像对C库函数的调用有点问题?自己写了个printf函数如下:
<#include <stdarg.h>>
int print(const char *format, ...)
{
char buff[50];
int chars;
va_list ap;
va_start(ap, format);
chars = vsprintf(buff, format, ap);//编译报错,说vsprintf变量未定义,这是库函数啊,这不是扯淡吗???
va_end(ap);
if (chars > 0)
{
  SendBuf((u8 *)buff,chars);
  return 1;
}
return 0;
}

网友A:
<#include <stdarg.h>>
这个为什么加个括号<>

楼主:
这个为什么加个括号
引用 网友A:

晓不得哎!依稀记得" "和<>的区别只是寻找.h文件时的顺序不一样吧
<>先找编译器再找工程目录,""相反吧
反正习惯了C标准库头文件用<>
自己写的h就用""咯

楼主:
这个为什么加个括号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sorry
<include <stdarg.h>>
最外面那个括号应该是笔误吗,否则肯定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