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 nand flash 读 问题!

楼主(2009-09-27):
我的板子上没有nor flash,用eeprom和nand flash.
eeprom里的程序,将NAND 里的UBOOT读到SDRAM中去执行的.
现在问题在于,每次EEPROM里的程序从内部SRAM启动,只要一读到nand flash,就会死掉,不读的话,就不会死.很奇怪.
此外,如果先用一个二级loader将UBOOT通过串口下载到SDRAM中去,然后,UBOOT自动运行,此时,再输入reset复位重启,eeprom里的程序,就可以读到nand flash了,并且也不会死机.

一直没找到问题在哪?
有兴趣,帮忙一起分析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肯定是哪里初始化不对啦。

楼主:
那个EEPROM里的程序我仔细看了,没发现什么地方不对的。
而且,问题在于,这个EEPROM的程序,在其他的板子上是可以使用的,但就这个块板子不行,所以,就找不到,究竟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