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占串口的串口监视分析仪有需求吗?

楼主(2009-09-27):
调查一下市场需求一:不占串口的串口监视分析仪有需求吗?

    现在使用串口的设备很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消失,那么,串口调试应该是大家都需要的,比如:

    1、调试自己的程序,看看到底哪里出错了,此时需要了解和确认是哪一部分出的问题;

    2、**串口协议。有些设备需要升级/降低成本,但是苦于厂商没有开放通信协议,比如:PLC、手机烧写/读写操作、称重仪、液相色谱仪(分析三聚氰氨含量)、云台等等都是串口控制的,没有协议资料的情况下,就必须通过技术手段得到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有些设备的串口波特率是跳变的,大大增加了**难度;

    3、协议分析。很多设备都上网了,但是调试PPP协议很费劲,PPPOE、IP、UDP、TCP很多种,要是能够象sniffer抓包软件那样用彩色图形标示出来,那么一定很方便;

    ......

    但是,Windows下串口是独占的,一旦监视程序使用了串口,被测程序就无法访问这个串口了。现在的想法是:利用技术手段,在不干扰被测程序的情况下得到其原始数据,假如(注意:我说的是假如)能实现这个监视程序,你会有需求吗?我想先调查一下大家的需求,要是需求人数多的话,那我就去想办法做一个出来,因为这个工程量很大,难度貌似也不小,需要投入资源攻关,所以,想先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市场前景。

    调查问卷:

    假如这个串口监视分析仪不占用串口资源、可以分析波特率频繁跳变数据,未来支持自定义协议,

    1、你是否需要一个串口监视分析仪?
          A 需要      B 不需要

    2、紧迫程度如何?
          A 急需      B 需要     C 无所谓

    3、你会用串口监视分析仪做什么?
          A 调试自己的串口程序   B **其他设备通信协议   C 其他 ______________

    4、你还希望有什么功能?比如:长期困扰你,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______________

    5、你打算在什么Windows操作系统上运行?
          A Win2000    B WinXP    C Vista   D 其他 ______________

    6、你/你公司需要几台?(绑定BIOS + 硬盘ID + 网卡MAC,一机一个License)
            ______________

    大家畅所欲言,欢迎拍砖!

网友A:
早就有了,楼主兄弟。
纯软件的。

楼主:
我知道有类似产品,我要问的是这个产品是否有很多人有需求,需求的迫切程度,市场容量有多大,你是否现在已经使用了其他产品(全功能的)?
需求人多的话,我也可以做一个出来,需求人少的话就算了。

网友B:
access---port很好用呀

楼主:
串口产品市场调查
大家看看以下功能哪个是你最需要的,串口功能太多,都实现工程量太大,先拣重要的做。

1、串口监视
    1-1 串口监视
        不占用已打开串口监视数据流和控制信号,用于协议**、串口程序调试等等。

    1-2 串口过滤
        拦截指定数据,统计特定信息。

    1-3 串口篡改
        截获串口数据,增加/删除/修改后转发。某些上位机应用程序用于新设备时,可能需要调整控制数据流格式,但是没有上位机源码,所以仍旧希望使用原有上位机应用程序,然后在底层篡改数据,使之匹配新设备指令格式要求。

2、虚拟NULL Modem交叉连接线
    用程序模拟NULL Modem硬件交叉连接线,方便调试。两个基于串口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其进行进程间通信;仿真调试Modem、传真机、GPS设备;连接虚拟机中暴露出来的串口(比如连接VmWare虚拟机中的仿真串口,将其中运行的Linux串口数据输出到本地Windows超级终端上或者GDB调试终端上)。

3、串口重定向
    有很多老的串口应用程序只支持COM1-COM4端口,可实际串口或者虚拟出来的串口不在这个范围内,导致原来的程序不能使用,现在,通过串口重定向,将串口强行指定到COM1-COM4端口上,骗过上层程序,就可以继续使用以前的应用程序了。串口重定向既可以劫获实际物理硬件串口,也可以劫获虚拟串口,使用完成后,归还原来的所有者。

4、虚拟串口
    虚拟出一个或多个串口,在内部把数据转发到以太网上。平滑实现远程端口操作,物理传输介质硬件升级。

5、串口集线器(HUB)
    将一个端口上的数据同时显示在其他各个端口上。比如:有时候多个应用程序都需要从同一个GPS串口读数据(其中只有一个串口可写),但是PC机只有一个硬件COM口连接GPS设备,如何让多个应用程序共享这个串口呢?串口HUB就可以将一个串口上的数据同时转发到N个虚拟串口上。

6、串口多路复用
    在一个COM口上复用多路串口。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块开发板上需要有GDB调试口、显示终端口、Modem口、ISP下载口等多个串口,但是开发板只有两个串口,一个连接Modem,另一个可以提供给GDB调试口或者显示终端口,不能同时使用。如何解决在一个物理串口上同时使用多个逻辑串口的问题呢?使用串口多路复用技术可以完美解决此问题。

    有时,我们使用的笔记本不带串口,而工位上带有串口的电脑离实验室电脑比较远,楼上楼下的跑来跑去很不方便,此时,可以把远端串口映射到本地端,使远端串口看起来就象在本地端一样。本地端串口和远端串口可以通过NULL Modem线或者以太网线连接起来。

    串口复用的好处是便宜,减少器件使用,坏处是复用后速率肯定更低了。有时候倒不是图便宜,而是只有一个物理串口,那就只能用串口多路复用了。

网友C:
软件的早就有了,偶在用,搜索一下 Eltima Serial Port Monitor

楼主:
你是用的试用版 还是注册版 亦或是**版?
这个软件给你带来了效益吗?比如:显著增加了你的收入?还是没有增加收入,只是工作必须?
你对目前的软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把你的需求说说,比如:怎么不完美,你希望有那些改进的地方。

计划先出一个简单的测试版本,大家提提意见,我把它改得更顺手,这样再也不必总是用老外的调试软件了。

楼主:
如果采用“你用软件,我付费”模式,就是说,使用者免费,赞助商出钱,让您无偿拥有全功能版的串口监视软件,代价仅仅是在软件界面上显示赞助企业广告信息,你是否介意不花钱使用一个带广告完整版?不用**,所有功能都免费给你用,这样你就不必使用那些免费限制版或者自己花钱买了,好不好呢?

赞助商是否愿意在这个软件上投广告呢?广告效果应该相当不错,用户抗拒最小,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就好比把广告印在纸上,用户随手就扔掉了,可是如果印在手提袋上,那么用户几乎不可能扔掉,还会成为流动广告牌。这个软件就相当于手提袋,因为它有使用价值,几乎所有的开发人员都会用到串口监视功能,下载量预计20万-50万次没有问题(想想看在杂志上做广告要多少成本!速度有这么快吗!传播有这么广吗!),有数量就有质量,这么大的基数,您的广告一定能找到目标客户。众所周知,广告效果好不好主要看重复,本软件是开发必备工具,频繁使用在所难免,用户每次使用都可以看到您的广告,连续重复投放,效果最佳。赞助第三方软件能有效避免用户反感和质疑,彰显您的企业实力,宣传您的产品,塑造您的品牌,体现您的爱心,您可以在自己企业内部使用,亦可作为赠品送给客户使用,还可以挂到网上任由人传播复制,加大宣传力度。总之,免费软件具有最好的传播性和易于转介绍特点,口口相传,病毒传染式几何级数扩散,边际成本为零,用户抗拒最小化,无反感和质疑,有的只是感激(您替用户付费),将您的广告搭载到这样一个美妙的自传播平台上,一定会将您希望传达的信息顺利传递到目标客户那里。

对于讨厌广告的客户,可以付费使用无广告定制版,每一个版本都是独一无二的,上面会标明“专供XXX使用字样”以及您希望印在上面的话和图片,您可以买来送给周围的人免费使用,体现您的慷慨大方及爱心,传播您想说的话和理念,分享您的快乐。

所有版本均为全功能、不限使用次数、不限拷贝数量。您要么作为赞助者购买软件让别人免费使用(发广告),要么作为使用者找到赞助商赞助您免费使用(看广告)。

免费使用,只是看点广告你是否愿意?

通过送别人软件的方式做广告,把广告印在手提袋和台历上,您是否愿意?(软件可比手提袋/台历成本低多了,流动性也好多了,复制成本为零、以光速传播,而且用户肯定会盯着看,并且是反复看广告中心区域。)

如果赞助商感兴趣可以联系我: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网友D:
LZ,你Out了

楼主:
???
out是什么意思?

楼主:
广告位招租

    界面终于写得差不多了,增加了开机启动画面、启动声音、背景图片。

    首先,赞助商有3秒钟的强占式片头广告,支持声音,用户每次打开软件都会看到,画面位于屏幕中心,属于用户视野的焦点区域,3秒钟的时延又不会让用户产生不耐烦情绪,广告效果比较好。

    背景图片为赞助商广告彩页,未来支持动态展示,不影响使用,用户余光能始终注意到。赞助商可以把产品图片,联系地址、电话等信息发布在上面。

    软件做好后由赞助商通过自己的渠道自行散布,即可以自己使用(带公司标志),又可以赠送客户,还可以作为宣传彩页大量分发。

    这种广告方式特别有优势:
    1、病毒传染式传播,几何级数扩散,转介绍容易;
    2、边际成本为0。不象手提袋/台历/宣传彩页,每一份都需要成本,软件的复制成本为0;
    3、用户抗拒抵触心理小,调查表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介意保留有使用功能的广告载体;
    4、目标客户集中度高,重复率特别好;
    5、串口监视是工程师必备软件工具,肯定有机会看到您的广告的;
    ......

    最新演示版本如下:

    如果有赞助商感兴趣请联系我: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楼主(2009-10-27):
修改了一些细节,增加了变动背景,每10秒更新一次,可以刷新显示多图,令背景不至于太过单调。

有任何异常请帮忙指出,谢谢!

楼主:
工程师必备串口监视开发工具comspy V0.8正式发布!!!
可以用它监视你的串口数据,先打开本程序,再打开被监视的串口应用程序,即可实现不占用串口的监视功能。
此版本为测试版本,无存盘功能,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欢迎反馈给我们: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本软件注册费用为300元,有需要的网友可以现在联系!
这是效果图:

楼主:
我们软件的特色是:
1、只要Windows系统能枚举出来的串口我们都支持,不论它是真实物理串口、虚拟串口、还是USB串口等,都可以监视,只要它对外表现为串口就行;
2、理论上可以同时监视最高256个串口;
3、支持启动和背景图片,可以打自己的标志;
......

已经在Win2000和WinXP上测试过,大家可以试试在你的系统上是否能正常工作,稳定性和速度如何,还有什么BUG,欢迎提供反馈。

网友E:
好熟悉的东东啊,好长时间没有动DDK了,怀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