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000次擦写问题

楼主(2009-09-27):
比如我的代码 如果只有10K
那可以在ram 中启动 进行多次的修改调试再修改调试

但如果芯片只有64K ram 而我代码又100K多?
这样只能在FLASH里 进行多次的改调试再改再调试

这样的话一个项目如果做半年的话 flash调试擦写肯定超过1000次
甚至可能10000次,
那flash就会坏吗?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这类问题

网友A:
STM32保证有10000次,实际上我估计会有个2~3万次。
完全够用了。

网友B:
flash调试擦写超过1000次

开发时擦坏了再换一片不就行了?

网友C:
一般不会超过1000次的!

网友D:
开发时擦坏了就再换一片呗~

搞开发半年换一片IC都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