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V的AC/DC电源模块 地怎么接?

楼主(2009-09-27):
输出是FG(通外壳应该是大地),COM1 COM2 24V+ 5V+
我的主板用到了5V和一个COM,这个COM过了EMI滤波器就叫GND了。主板没有同大地的其他接入路径。

现在怎么接呢?
目前有三种接法:
1。同事说不是医疗设备,GND直接接FG,多处理没啥意义。(......)
2。某老手说GND通过一个小电容接FG(我想那样不是漂的?打ESD要打死的八)
3。有本书上说用GND一个小阻值的电阻接FG(打ESD一样要打死的八?)

有没有高手出来指点小弟一下?

楼主:
专家,专家!!谢谢

网友A:
提供低阻精密电阻

解决不来你的技术问题,给你提供精密电阻资料,支持你的研发哈。

网友A:
提供低阻精密电阻

解决不来你的技术问题,给你提供精密电阻资料,支持你的研发哈。
[local]1[/local]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麻烦!要看你的220V的AC/DC电源模块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在工业上,有专门的弱电接地线,千万不要和避雷接地以及保护接地混淆;如果用在其他地方,要考虑220V电源是否用漏电断路器,如果没有漏电断路器,可以直接接在保护零线(PE)上,如果有漏电断路器,你就不要接了,如果一定要接,就要先把安规电容拿掉,或者和220V的AC/DC电源模块制造商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