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倍压整流电路好像错得很离谱啊

楼主(2009-09-28):
是哪里搞错了?大侠们帮忙看看。

网友A:
算算你的“RC”

网友B:
错是没有错,波形也正确。楼主感觉电路错了,只不过是对50Hz电源和2k欧负载来说,两个电容太小了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提示
改好了。

楼主:
改好后的仿真如图
有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原来是由这个交流12V(变压器变过来的)整流滤波稳压提供5V电的,现需个24V的电,并且这个24V的和这个5V的要供地,这样子倍压出来的跟原5V不能供地了,如何办呢?

楼主:
今天有点不正常哦。
补图

网友B:
回5楼:
既然是一个绕组要出两组直流电源,这两组整流必须联合考虑。
你的输出5V那一组是采用什么整流电路?若是全波整流,比较简单;若是桥式整流,有点麻烦。

楼主:
还请mychang叔继续指点,我原来用的桥式整流。
我其实有正负12V的电的,我已经想到了用负12V那一绕组出来的进行倍压整流就可以了,不过我想多学点,看究竟有没有解决办法。
我原来的电源是
变压器带中心抽头,两组绕组,桥式整流7812和7912分别出正负12V,再由正12V得正5V的。

网友B:
变压器次级带中心抽头,那就好办。
绕组中心抽头接地的桥式整流,其实是两个全波整流组合起来构成的。每一路全波整流都可以单独工作。现在再组合一路,用倍压整流得到24V,就行了。
你好像是要+24V,首帖出的是-24V,需要将二极管和电容方向都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