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串口芯片sp3243的进来一下

楼主(2009-09-28):
我的板子通信有问题,只能收,不能发,测量串口芯片sp3243.上面V+脚只有不到3v的电压输出,是不是坏了?正常情况是不是应该有7v以上啊?V+和V-直接的电压是不是应该有14v的压差?(注意,是V+脚,不是VCC)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楼主给出的信息无法进行有效判断,只能说要么芯片有问题,要么电路或焊接有问题。
正常情况下,232芯片的驱动电压是两倍VCC。

楼主:
这个不是232的,232是2路的,sp3243是3路+5路的.232就好办多了,一个手头多,而且我也知道V+和V-之间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这个sp3243手头没有,也是第一次接触.板子不是我开发的,原来能用,现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A:
不是232是什么?232指电平标准,跟路数无关,3243是全串口232,普通232是简化232,注意此“232”非彼“232”,语境不同意义不同。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板子焊接有问题?查一下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