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hotlek单片机的进

楼主(2009-09-28):
我用的是ht-ide v7.0版
为什么在编译器上仿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烧录到芯片里面会出现问题?

网友A:
用的哪颗单片机

楼主:
用的是ht56r64
利用它的a/d转换和热敏电阻做了一个温度计
仿真时一切正常,烧到芯片再测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B:
主要是什么问题,是温度显示不正常吗

楼主:
是啊
每次到***.*5~***.*9时显示值低于最大值0.1度
延时继续采集温度值始终上不去
但是重开机立马可以上去

楼主:
对了
烧到芯片偶尔会出现采集值偏差很大的情况
例如定温在10.05时
显示的温度有可能为16度以上
总之就是会高出5度以上。

这在仿真中都未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