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计时 ???

楼主(2009-09-28):
Tc=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这句怎么理解呀??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Tc=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m=0;          //找到启始码
if(Tc>Inum) Im[m/8]=Im[m/8]>>1|0x80; else Im[m/8]=Im[m/8]>>1; //取码
if(m==32) if((Im[2]|0x01)==~Im[3]) IrOK=1;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m++;                //准备读下一码
}

网友A:
应该是计算出中断时间

网友B:
用定时器中断抓脉宽……

网友B:
红外遥控?

楼主:
是红外遥控,这句我真的不知道,不理解。

楼主:
我知道这是计算出脉冲的脉宽,可我不理解怎么个原理

网友B:
随便找本51的书,翻定时器一章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