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的电容发热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09-09-28):
最近找了一家公司做了一批电源,通电后,220v的整流电容和输出滤波电容,在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后,电容发烫。放上手也就能维持5秒钟。
  不知道这种情况正常吗?
  请设计开关电源的同志指点。

网友A:
电容的ESR太大,很可能不是高频低阻的。

网友B:
放上手也就能维持5秒钟?可能有60-70度了。电解一定要选择低ESR开关电源专用系列。

网友C:
有点温温热问题不大,如果象你说的这样热那就有问题了,我用34063做的一个车充,给IPOD充电的时候后面用了一个470UF/16V电解电容滤波,发现这个电容用手摸上去有点温温的感觉,心里都毛毛的,要不是电容不是高频低内阻(在外面电子城买的),还有就是没有加扩流场管造成的,现在正在分析,最终目的是不做炸*

网友D:
拿一个电桥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1.     如果是电容本身发热,比较危险。
2.     如果是介质传热,寿命受影响。
3.     如果本电源合理空间不是很小,建议退货。

网友F(2009-11-30):
电容发烫肯定有问题,不要说发烫就是温度稍微高点就要小心会炸裂的。

网友G:
更换一个低ESR电容

网友H:
电路振荡也会引起发热。
建议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