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枚举问题 急

楼主(2009-09-28):
这几天在移植usb2.0  对HUB配置完后,插上U盘,总线能识别到设备并且对端口加电复位了,可主机就是收不到U盘的描述符之类的信息,提示CTL:TIMEOUT 哪位高手能给解释一下问题所在,我检测设备的模块和检测HUB的模块是共用的,检测hub和usb设备有区别吗?

网友A:
检查底层USB设备的代码,数据表数据和协议不符。

网友B:
EOP可能错了

网友C:
加大延时试试
国内的U盘不标准
指令执行时间较大,延时大一点也许可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注意不要刷屏

网友E:
圈圈哥出来帮下忙啊     一直都枚举不了   我也很心急啊...    就差返回个报告描述符就OK了....
怎么设置空闲后就会挂起总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