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枚举问题 急

楼主(2009-09-28):
这几天在移植usb2.0  对HUB配置完后,插上U盘,总线能识别到设备并且对端口加电复位了,可主机就是收不到U盘的描述符之类的信息,提示CTL:TIMEOUT 哪位高手能给解释一下问题所在,我检测设备的模块和检测HUB的模块是共用的,检测hub和usb设备有区别吗?

网友A:
国内的U盘不够标准,有的U盘反应慢,反应时间好像有几十ms至上百ms的都有,
你将时间配置大一些看看,
以前我们的usb host协议栈有过这些问题,将时间设置大一些,能适应不同的U盘,否则有的U盘不能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