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交叉编译器gcc的制作的问题

楼主(2009-09-28):
大家好
我正在做arm的gcc交叉编译器,我的主系统是Ubuntu9.04,安装了gcc4.4.0,现在想做一个arm版本的gcc4.4.0,已经下载安装了binutils,编译过程:
1、配置命令:
./configure --target=arm-linux-gnu --enable-languages=c,c++ --program-prefix=arm-linux-be --program-suffix=arm-linux-be --prefix=/opt/arm-linux-be --disable-shared --disable-threads --with-headers=!/arm/linux-2.6.31/include --with-gnu-as --with-gnu-ld --enable-multilib --with-newlib --libdir=/lib
配置结果正常
2、执行make,提示如下错误:
checking for suffix of object files... configure: error: in /home/arm/gcc4.0/gcc-4.4.0/arm-linux-gnu/libgcc
configure: error: cannot compute suffix of object files: cannot compile
see 'config.log' for more details
make[1]: ***[configure-target-libgcc] Error 1
...
我觉得是选项里跟lib有关的命令错误,改了好几次都不对,每次都是这个错误。
有没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同志?希望能有人告诉我答案,谢谢!

网友A:
自己做太麻烦,找个现成的
话说制作交叉编译是一个很无聊繁琐并且无用的过程~~~~老外都这么说,不是我说的

楼主:
给个链接吧,自己搜也很无聊繁琐:lol

网友A:
去友善下载~应该有

网友B:
若要自己制作,可以考虑
buildroot,crosstool等。。

现成的呢?其实到处都有的

楼主:
感谢一朝成名和goosen的回答!:)
我刚找到一篇老外的**,按着做还是出现同样问题,决定放弃自己做交叉编译器了。按楼上说的找buildtool去了,好像buildtool可以用来更新linux内核吧?

网友A:
感谢一朝成名和goosen的回答!:)
我刚找到一篇老外的**,按着做还是出现同样问题,决定放弃自己做交叉编译器了。按楼上说的找buildtool去了,好像buildtool可以用来更新linux内核吧? ...
引用 楼主:

版本之间差别很大,对编译内核和驱动都有影响~
所以还是找个“世人所知”的好用的版本
没必要在编译器上花费太大的精力,个人愚见

网友C:
我知道比较有名的现货是YAGARTOELDK

楼主:
谢谢楼上,研究一下这两个

网友D:
如果是大公司。

这些东西都固定好了的。

2年前吧,很多公司就这种模式了。给开发环境让写代码。。。。。

网友A:
如果是大公司。

这些东西都固定好了的。

2年前吧,很多公司就这种模式了。给开发环境让写代码。。。。。
引用 网友D:

确实,一般公司会有固定的编译器,固定下来的就不再动了~~
如果自己负责这部分就下下功夫,找个适合的版本~

网友E:
楼主 去下 个  arm-linux-gcc-3.4.5-glibc-2.3.6.tar.bz2
是居于UBUNTU 的
偶 也在用   自己制作较 麻烦。

网友F:
到这里学习一下,怎么定制交叉编译器:
http://cross-lfs.org/view/clfs-sysroot/arm/

定制编译器比较烦的部分是选择编译器的特征和确认使用哪些补丁,clfs上的补丁就是个大黑盒,搞不好编译器定制好了也不知道哪个补丁是做什么的。

网友G(2009-11-11):
我比较喜欢用 codesourcery的cross toolchian
下载地址:
http://www.codesourcery.com/sgpp ... tion?@template=lite

网友H:
用crosstool是很简单的,不过编译要好久,我连GDB一起,共用了一个上午,下载文件包时间不算;

网友I:
用buildroot  或者在cygwin下自己编译
我有自己用cygwin编译好的  arm-elf-gcc 4.2.0
要的留邮箱   或者去我博客看也行   mips的也有

网友J(2010-01-02):
<构建嵌入式linux系统>

网友K:
自己做编译器还是很烦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