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9-28):
小弟初学PCB,问一下电源和地是在信号线布完之后再布还是先布电源.地
我老是最后布,把底线电源线加宽,不过会有好多过孔

网友A:
一般是按照模块布优先布信号线,最后布电源是可以的。过孔对于高频电路影响比较大,低速板子没有大问题的。

网友B:
最后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