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2440 SPI dma方式实现求教~

楼主(2009-09-28):
各位大神~小弟正在研究2440的spi驱动(非操作系统代码),正在调试dma方式的spi0发-spi1收,spi1接收端如何证明我全部都收到了?希望高手帮忙指教
以下是我的代码:
void Test_Spi_Tx0RX1_DMA(void)
{
    int i,j;
    SPI_Port_Init(0); //设spi1为s,spi0为m
    Uart_Printf("\n[SPI0-1 DMA]\n");
    tx_dma1Done=0;
    rx_dma3Done=0;
    //TX
    ptr_tx = (char *) SPI0_BUFFER; //开辟一个空间存要发的数
    for(i=0; i<count; i++)
    *(ptr_tx+i)=i;
    //RX
    ptr_rx = (char *) SPI1_BUFFER;//开辟一个空间存要收的数
    //设置spi端口
    rSPPRE0=0x0;        //25Mhz
    rSPCON0=(2<<5)|(1<<4)|(1<<3)|(1<<2)|(0<<1)(0<<0);
    //DMA1,enSCK,master,low,A,normal
    rSPPIN0=(0<<2)|(1<<1)|(0<<0);//dis-ENMUL,SBO,release
    rSPPRE1=0x0;        //25Mhz
    rSPCON1=(2<<5)|(0<<4)|(0<<3)|(1<<2)|(0<<1)|(1<<0);//DMA3,dis-SCK,slave,low,A,TAGD
    rSPPIN1=(0<<2)|(1<<1)|(0<<0);//dis-ENMUL,SBO,release
    //set DMA1
    rDISRC1=(unsigned)ptr_tx;        //Address of src
    rDISRCC1=(0<<1)|(0);                //AHB(Memory), inc
    rDIDST1=(unsigned)0x59000010;//Address of SPTDAT0 Register
    rDIDSTC1=(1<<1)|(1);                //APB(SPI), fix
    rDCON1=((unsigned int)1<<31)|(0<<30)|(1<<29)|(0<<28)|(0<<27)|(3<<24)|(1<<23)|(1<<22)|(0<<20)|(count);
    //handshake, sync PCLK, TC int, single tx, single service, SPI0, H/W request,
    //off-reload, byte, 128Bytes
    rDMASKTRIG1=(0<<2)|(1<<1)|(1);

    //set DMA3
    rDISRC3=(unsigned)0x59000034;//Address of SPRDAT1 Register
    rDISRCC3=(1<<1)|(1);                //APB(SPI), fix
    rDIDST3=(unsigned)ptr_rx;        //Address of rx buffer
    rDIDSTC3=(0<<1)|(0);                //AHB(Memory), inc
    rDCON3=((unsigned int)1<<31)|(0<<30)|(1<<29)|(0<<28)|(0<<27)|(2<<24)|(1<<23)|(1<<22)|(0<<20)|(count);
    //handshake, sync PCLK, TC int, single tx, single service, SPI1, H/W request,
    //off-reload, byte, 128Bytes
    rDMASKTRIG3=(0<<2)|(1<<1)|(1);
    rSPTDAT1 = 0xff;

   pISR_DMA1 = (unsigned)Dma1Tx_Int;
   rINTMSK=~(BIT_DMA1);

    if(!(rSPSTA1&0x1))
    {
      pISR_DMA3 = (unsigned)Dma3Rx_Int;
      rINTMSK=~(BIT_DMA3);
    }

    Uart_Printf("rSPTDAT0 = %d\n",rSPTDAT0);
    Uart_Printf("rSPRDAT1 = %d\n",rSPRDAT1);
    Uart_Printf("****************************************\n");
    for(i=0; i<count; i++)
        Uart_Printf("rSPTDAT0 = %d\n",*(ptr_tx++));
    for(j=0; j<count; j++)
        Uart_Printf("rSPRDAT1 = %d\n",*(ptr_rx++));
    Uart_Printf("DMA1-3 end\n");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__irq Dma1Tx_Int(void)
{
    rINTMSK|=BIT_DMA1;
    ClearPending(BIT_DMA1);
}
void __irq Dma3Rx_Int(void)
{
    rINTMSK|=BIT_DMA3;
    ClearPending(BIT_DMA3);
}
期待大师们的解答

网友A:
您可以将收到的用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
打印了, 打印了rx buffer数值,都是0,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A:
在DMA接收完成中断服务程序中打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