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颖79F32评估板的使用

楼主(2009-09-28):
1.用JET51给评估板供电,设置成5V和3.3V都通讯出错,只见评估板上电源指示灯D4闪亮了一下,然后就提示出错,请教可能是哪些原因,说明书中提到可以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的.

2.改用外置9V电源给开发板供电,能正常下载程序了,但下载后立即仿真报联机错误,后断电后,重新供应9V给开发板,能仿真了,是这样的吗?

楼主:
这个79F32开发板在网上好象没有提供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如有链接,请给个链接,想找一份做试验更方便些.

网友A:
JET51連79F32 TargetBoard

使用內部供電可以這樣試試:
        设置成5V(JET51)
                      JP1撥到 5V時,JP2撥到OPEN
                JP1撥到3.3V時,JP2撥到SHORT
        注意:不要勾    使用Reset引腳進入燒寫模式
                       勾上         上電之前先下電

楼主:
谢谢楼上网友解答,Reset这引脚没在意,俺再去试试.

楼主:
试过了,是俺在这个RESET选项上没选好,现在能由仿真器供电且仿真了.

网友B:
呵呵,用新东西总会遇到新问题,解决了就好.